挑战你可以吗?

楼主(2015-01-19):
污水处理厂,紧急断电,重启电脑后发现历史数据,历史曲线都没有了,怎么找回来。用的事图灵开物软件。

网友A:
   没有记录的话可能无法找回了,只能重新记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记录的话可能无法找回了,只能重新记录

网友C:
上位机软件一般都有一个专门记录的文件,找一下那个文件是否还在,否则你就一切从头再来

网友D:
是否是数据记录部分选择的位置变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一般都有一个专门记录的文件,找一下那个文件是...

网友F:
找吧找吧找找应该能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