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里自由口协议,多个地址接收PC数据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5-01-19):
如题,想要多个地址接收来自PC的指令并执行,类似于功能码的感觉,

小弟,求9八方高手,怎么实现

网友A:
按照定义协议进行编写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定义协议进行编写程序的。             ...

我已经开始沉帖了

网友C:
定义协议进行编写程序的

网友D(2018-09-06):
这个描述的太宽, 多地址接收PC数据并执行,最省事的就是直接调用MODBUS 从站库协议的应用,这个协议已经给规划好了不同站号,不同命令,不同地址类型,不同地址的区分,并做好校验;  如果自己定义协议,也是需要考虑到这些的; 所以编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编程前的规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