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串口服务器设置协议问题

楼主(2015-01-19):
自己做上位机软件,想知道moxa的设置协议,有没有做类似的 怎么解决了 我找了一下 也没找到,怎么办

网友A:
这个看你自己了,下位机用什么协议,上位机与之对应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自己了,下位机用什么协议,上位机与之对应即可

 是的驱动装好就好!程式协议都自己写,不过MOXA真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