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阻问题

楼主(2015-01-19):
电机越大电机的三相电阻越小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A:
是的!电机越大,绕组线径越粗,故电阻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机越大,绕组线径越粗,故电阻越小!

网友C:
电机越大,电流更大,如果电阻还大的话,电机就没法转动了

网友D:
电机越大,绕组线径越粗,故电阻越小!

网友C:
楼主:以后用超导线的话就只需要考虑机械应力了

网友E:
电机越大,绕组线径越粗,故电阻越小

网友F:
电机越大,电阻越小。同样功率三相比单项电阻大

网友G:
是的,正确,,,,,,,,,,,,,,

网友H:
有的近似短路,只有几欧,要用电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