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如何改变调速电路

楼主(2015-01-19):
现在是要求在原来的电路不变动的情况下,

在外面增加继电器和电阻,继电器动作是让它减速

 加电阻好像跑的更狂
可能是没有找对地方吧

————————————————

哪位大神提个简单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在维修的设备吗

网友B:
   这是直流调速????还是变压调速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流调速????还是变压调速 ?

就这玩意?换新的吧,还不够费事的呢。

网友D:
   这个是直流调带模块 ???让通讯网帮你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