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上载程序提示硬件目录不同

楼主(2015-01-19):
在用Unity Pro M从PLC上载程序时,提示:the hardware catalog which was used to produce the applic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installed one.

Do you want to connitue?

请教怎么处理?是否会影响程序下次下载使用?

网友A:
翻译:

硬件目录是用来生成应用程序,是不是当前安装的同一。

你想connitue?

--------------------------------

是否是硬件组态和实际组态不一致?

楼主:
PLC硬件组态没有改变过,以前上载正常。

现在是担心,connitue后,完成的系统备份,以后会不会影响以后再次下载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