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4kw,2.2kw电机选用

楼主(2015-01-19):
7.5kw,4kw,2.2kw电机选用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电缆。

网友A:
7.5用32A小型断路器,CJX2-32的接触器,JRS1D/13-18的热继,用4平方线

4KW16A的断路器,CJX2-18的接触器,JRS1D/7-10的热继,1.5平方线

2.2的用10A断咱器,CJX2-09或12的接触器,JRS1D/4-6的热继,1.5平方线。

以上电器选型为国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