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往复运动正弦参考波形混乱

楼主(2015-01-19):
向刘老师您求助一下,我用的是DMC30012运动控制器,我发送的参考波形是正弦,在低频运动是很正常,在高频运动时,参考位置就变得很混乱了,调整PID都没什么效果,很想听听您的建议!下面两张图仅运动频率不同!位移幅值相同,但运动精度则有很大不同!

  100um-100HZ(参考位置混乱)

100UM-20HZ(参考坐标正常)

网友A:
很正常,高频时候跟不上了嘛。。

网友B:
一个是您看到的波形混乱,一个问题是电机动作混乱,一个问题是控制器本身规划的运动混乱。这三个问题不一定一致。

最根本的问题是控制器本身规划的运动混乱。

我想和您确认的是,您是如何“发送的参考波形”?具体是用的什么程序指令数据?高频波形的频率和低频波形的频率实在是没有差多少,实在不象有5陪差距的样子。

另外,您是否设置了TM参数?所有galil控制器默认的运动规划周期是大约1ms,在20hz的时候,是大约50时间点来构造一个周期,在100hz的时候,就变成了10个时间点来构成一个运动周期。这个时候波形肯定是不好看了。您确定需要较高频率的运动,需要把TM参数设置得小一点,比如TM125,这样运动规划的周期就是大约1/8ms。(不过设置了TM之后,所有于时间相关的参数效果都会受到影响)。

电机的动作混乱。

这个一方面是控制器规划问题,但是也pid调整的问题有电机驱动器本身的性能问题。100hz的频率不算很高,但是也不低了。驱动器和电机我就先不打听了,就控制器本身的调整而言,您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对于这样较高频率的运动,首先积分是没有多少正面作用的,那东西是用来消除稳态误差的,对于这样较高频率的往复运动,那东西只会帮倒忙。其次,加速度前馈是否有设置(这还涉及到您是如何规划运动的,有些运动模式中,加速度前馈是不起最用的)?

看到的波形混乱。

软件的示波器毕竟不是真正的示波器,采样频率是很低的。对低频动作的曲线观察影响不大,但是对100hz的运动就有很大的影响了,您先确认您的图形曲线的采样间隔是多少,如果采样间隔是4ms,要观察10ms的周期的波形,那看到的东西显然是非常没谱的。对于控制卡本身而言,可以通过自动数据采集的方式采集位置数据,最小采样间隔是规划周期的两倍,但是调试软件本身不支持这么高的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您看到的波形混乱,一个问题是电机动作混乱,一个问...

谢谢刘老师您的耐心解答,这个是我现在用的程序。我查了下TM值是1000,KP20,KI10,KD90,电机是H2w 音圈电机!

 #SinWv
BX1
SHA
VS40000
r=50
DM TPA[1000],RPA[1000]
RA TPA[],RPA[]
RD _TPA,_RPA
RC3
IP100
AMA
VMAN
CR r,-90,90
CR r,0,720
CR r,0,720
CR r,0,720
VE
BGS
#LOOP
CRr,0,720;CRr,0,720
i=i+1
#wt;JP#wt,_LM<30
JP#LOOP,i<1000
EN

楼主:
对: 通讯网-13730920629 很正常,高频时候跟不上了嘛。。 内容的回复!这个应该是可以跟上的,只是我很菜鸟啊!

网友B:
要实现较高频率的动作,观察波形曲线,还是那几个建议

RC3改成RC1

TM1000改成TM125

KI10改成KI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很正...

你不应该直接用频率响应,你要先做一个阶跃响应。。在阶跃响应的情况下观察响应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较高频率的动作,观察波形曲线,还是那几个建议RC...

谢谢,刘老师您!调完TM、RC,值后,现在效果已经很不错了,总算把galil控制器的优点充分利用了!

楼主: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在阶跃良好的情况下,到了高频正弦里,实际位移会偏大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您看到的波形混乱,一个问题是电机动作混乱,一个问...

刘老师,还有问题得再麻烦您一下,就是在100HZ的情况下随着位移增大,实际的发送位移坐标只有50HZ.继续增大速度的话,频率还是增大不了!麻烦您了!

#SinWv

BX1

SHA

VS31850

r=50

TM125

KP12.65

KD135

KI0

DM TPA[1000],RPA[1000]

RA TPA[],RPA[]

RD _TPA,_RPA

RC1

IP1

AMA

VMAN

CR r,-90,90

CR r,0,720

CR r,0,720

CR r,0,720

VE

BGS

#LOOP

CRr,0,720;CRr,0,720

i=i+1

#wt;JP#wt,_LM<30

JP#LOOP,i<10000

EN

网友B:
“发送位移坐标”是指参考位置还是实际位置?

VA和VD设置多少?

是这个程序输出50HZ,还是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改了什么内容后输出变成了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位移坐标”是指参考位置还是实际位置?VA和VD设...

刘老师,发送位移坐标是指参考位置只有50HZ,如果是照程序计算的话正常运行参考坐标得有100HZ,小位移时能达到100HZ.随着位移增大参考坐标和实际坐标的频率都在打折扣!

VA值为196608,VD值为196608,麻烦刘老师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程序输出50HZ,还是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改了什么内容后输出变成了50HZ?”

楼主:
刘老师,我现在加大了VA,VD值效果好了很多,100HZ是照程序中的理论公式运算得的,我在设置参数的时候算出来的,之前实际运行达不到100HZ,100UM时50HZ,80um时就有60多HZ,10UM就是正常的100HZ,现在我修改VA,VD后好了很多!

网友B:
100UM时50HZ,80um时就有60多HZ,10UM就是正常的100HZ

我不知道您的位置分辨率是多少,也就不知道您上面程序中的r=50是多少微米,所以不知道您的 这个程序输出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刘老师,位置频率是1um,r=50um!

网友B:
按照您程序中的数据,VS31850,VA196608,那么需要31850/1966080=0.162s之后,速度才达到期望速度,这时跑出了31850*0.162/2=2580的距离,也就是2580/314=8.2个周期。在这之后,频率会稳定在预期值上。

你是从运动开始时进行数据采样,总计采样时间大概0.12s,频率应该还没有达到预期值。但是您从波形上是否能看出频率在逐渐加快?

要保证波形够细致,采样间隔不宜加大,采样总点数受控制器存储空间限制也不能太多。但是否可以考虑云开始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对数据采样?或者给个足够大的加速度,保证在一两个周期内就达到制定速度?反正理论上最大加速度可以到达1073740800,这样,要在一个周期内达到31850的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程序中的数据,VS31850,VA196608,...

是的,就是刘老师您说的那样频率逐步加大,位移逐步精确!我目前大概十个周期趋于稳定,非常感谢刘老师您了,之前这些因素都被我忽略了,多亏了您悉心指导!

网友C(2015-03-24):
实际值混乱可能是高频跟不上了 但是参考命令怎么都混乱了,参考命令是自己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