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求助急

楼主(2015-01-19):
我用台达的es2系列PLC驱动步进电机,希望转一个63度(精度没要求),采用4细分。程序指令如下,可是每次转出来都有误差。电机是2相,4线,1.8度,3A。我给800个脉冲,想让转一圈,效果也是一样,每次都有30度的误差。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啥牌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台达的指令没怎么用过

感觉跟三菱的一样

网友B:
你是输出K140个脉冲,采用K800频率!用步进的话,建议PLSR,有加减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输出K140个脉冲,采用K800频率!用步进的话,...

网友D(2016-06-30):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运动控制向导直接组态就行了,台达的确实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