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可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19):
下载程序时提示通讯超时,怎么解决??屏上的灯一直是COM2闪,已经设置下载端口为COM1,COM1也打开了,就下不进去,线是我自己做的235对325然后接一根RS232转USB的线,有驱动。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6-11-19):
两个通讯口的参数要设置一致,通讯线确保接线正确。那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