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量长度

楼主(2015-01-19):
各位老大,

   请问如何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量长度?

网友A:
这个看你的设备运行轨迹是如何的,根据工艺改装。

有种自收缆的编码器。很方便。

网友B:
测量编码器脉冲数对应的长度,对脉冲计数,就计算出长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编码器脉冲数对应的长度,对脉冲计数,就计算出长度了。

楼主:
to 银光人生—华,

自收缆的编码器? 那里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编码器脉冲数对应的长度...

网友E:
旋转编码器接高速计数模块或者输入口,然后根据接收到的脉冲数、旋编分辨率、丝杆导程计算长度吧

楼主:
上海地区有人可以做编码器的项目么?请私聊。

网友F(2020-03-05):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请求告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