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EM277通信怎么编程

楼主(2015-01-19):
各位能第一次做西门子PLC 能不能给一个200PLC  通过EM277DP通信,数据存储 的程序

网友A:
楼主是什么设备和PLC进行DP通信,可以找点例子看下。

西门子的DP通信有例子参考的。

网友B:
貌似西门子网站有类似例子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EM277不需要编程,设置好站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