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编码器

楼主(2015-01-19):
我买了个松下电机,带的是绝对式的编码器,但是给编码器供电,转动电机,编码器没有输出信号。想请问大神问题出在哪。松下电机型号MSME202SCC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供电没有做好吧,这个应该是的

网友B(2015-09-17):
5V 供电 电压?

网友C:
编码器信号给谁了?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输出的是查分信号,接收端口是不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