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扫膛的保护

楼主(2015-01-19):
企业生产线现今大多使用变频器驱动电机  基本配置概念---变频器功率稍大于或等于电机功率

但在实际使用中  如何才能避免电机绕组因扫膛烧毁???

今天单位一台大功率电机110KW绕组烧毁  系轴承损坏扫膛引起

公司领导的意思  轴承损坏扫膛会过载  变频器为什么不跳闸???

本人的解释  该电机正常运行电流150A  变频器设定以电机额定电流为准  200A

且扫膛时电流上升不大  但温升很高 所以绕组因温高烧毁

请教大家  这种说法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没有植入热保护?

网友B:
楼主解释的对的,扫膛并不一定电流高,不过扫膛的电动机是有前兆的--就是轴承部位响声会变大、振动也会变大,不是一会就引起扫膛的,加强电动机点检即可避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没有植入热保护?

 变频器内带热保护功能,设置了额定电流参数,电流保护即可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释的对的,扫膛并不一定电流高,不过扫膛的电动机是...

网友D:
  可是是电机的 转轴 不平衡,有晃动 ?

网友E:
电机扫膛会不会过流与电机实际负载有关!

只有在额定负载附近再发生扫膛,此时才会因电机过流而发生保护!

如果是中轻载的话,扫膛时电流在额定工作电流以内,但扫膛位置发生金属直接摩擦产生的高热才是致命罪魁!等到电机定转子因高热膨胀导致电机过流保护时,电机绕组早已经烧坏而导致过流保护了......

网友F(2015-03-20):
在电机线圈里加装温度传感器,采用具有电机温度保护的变频器,温度保护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是是电机的 转轴 不平衡,有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