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下的脉冲控制

楼主(2015-01-20):
我有一个松下A4电机和驱动器MBDDT2210,利用位置模式,采用脉冲控制,SRV-ON与COM-短接,COM+COM_分别接+24v两端,PR02=0,PR40=0,PR42=3,PR43=1,PLUS1,SIGN1接脉冲源的电源正极(+5),PLUS2(4)接脉冲信号,但是电机没有转动。。。。。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还有,我使用51单片机产生的脉冲是那种高电平,延时,低电平的这种。。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驱动器的参数有没有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的参数有没有设对?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对照说明书上设置的。。。我想请问一下,从单片机引脚上出来的脉冲可以直接连接到驱动器X5口的PLUS2么???中间需要什么转换电路么???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