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 2021故障

楼主(2015-01-20):
公司控制打料风机电机烧毁

更换电机后(电机为非变频电机,但参数和安装尺寸完全相同)

abbabbacs510变频器起动允许1丢失 故障代码2021

请高手详解如何排除故障。

在线等急。

网友A:
起动允许1丢失.该报警是信号丢失的意思。排除:检查数字输入配置或检查通讯设置。
你的多功能端子DI1的电压太低了,也就是说,多功能端子10号线(看你的控制系统是正或负极输出)或者11号线经过外围开关后到13号线,线路不通或者压降太大,DI1检测不到电压就不允许变频器启动。如果你需要此功能就检修外部线路,不需要此功能就把代码1608的值改为0就ok,不开通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