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规范要求——标记与标识

楼主(2015-01-20):
柜内元件标识应为黄色双重标签,应正确、清晰,易于识别,安装牢固,如下图所示

控制柜主电源开关断开后仍然带电的设备,必须设置警告标志,如下图所示

柜内如有PLC-I\O模块,则一般要在柜内贴上此PLC的地址表,以方便现场调试和维护人员查找地址。表中包括每一I\O的定义,所对应的元件标号等

柜门上一般要贴上端子的接线表,包括进线电缆的编号等信息;

柜内有多个输出电压等级的电源器件时,每个电源均应贴上电压等级数值;

额定电压超过500V的配电板应设置警告标志;

回路电压超过400V者,端子板必须有足够的绝缘并涂以红色标志;

380V或220V面板指示灯旁边必须要贴上警示标识;

线槽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并列安装时,槽盖应便于开启; 固或连接线槽的螺钉或其他紧固件,紧固后其端部应与线槽内表面光滑相接,

线槽的出线口应位置正确、光滑、无毛刺;

————————————————————————

根据帖子回复情况持续更新................

————————————————————————

接着更新:

——————————————————————

各元器件与线槽直线距离应参照下表:

连接元件的铜接头过长时,应适当放宽元件与线槽间的距离;

用于连接电柜进线的开关或熔座的排版位置要考虑进线的转弯半径距离;

当元件本身预制导线时,应用转接端子与柜内导线连接,应尽量不使用对接方法;

设备的外壳应能防止工作人员的偶然带电部分;

元器件附件、说明书应齐全、完好。

——————————

关于接线

1、配电板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为0.5mm2,对于低电压的电路允许采用截面积小于0.5mm2的导线(但不得小于设备制造商对安装导线截面的要求)。截面积不大于8mm2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3倍。配电板面板等活动部分的过渡导线,应有足够的可绕性;

2、所有连接导线中间不应有接头;

3、导线应严格按照图纸,正确地接到指定的接线柱上;

4、接线应排列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

5、外部接线不得使电器内部受到额外应力;

6、面板至底板的控制线用多芯型软线;

7、每个电器元件的接点一般最多允许接2 根线,每个端子的接线点一般不宜接二根以上导线,特殊情况时如果必须多接导线时,则连接必须可靠;

8、主电路导线头、尾端部及中间应使用彩色塑套管进行标示(黄、绿、红);

9、电线的颜色应符合项目指定的相关规定,若没有指定,可参照下表;

————————————————————————————————————

电源指示灯、电压表连接导线颜色与电源电压等级相符;

连接各部分电线的最小线径应符合项目指定的相关规定,若没有指定,可参见下表;

线的线径应根据前一级空开的保护电流来选取;

在满足线径要求情况下,应选用绝缘层合适粗细的电线,避免电气元件的盖子合不上,如下图所示为不合格;

——————————————————————

感谢大家的支持,持续更新中.................................

....................................................

网友A:
据帖子回复情况持续更新................

————————————————————————

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B:
据我观察   此帖一定会火起来的  加油  加油

网友C:
柜内如有PLC-I\O模块,则一般要在柜内贴上此PLC的地址表,以方便现场调试和维护人员查找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帖子回复情况持续更新...................

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E:
期待楼主的新的作品!!!!!!!!!!!!!!!!!!!!!!!!!!

网友F:
电气设备标识很重要。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G:
气设备标识很重要。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H:
如果都能做到这样,那真是够标准了,但是大部分厂家都没这个耐性

网友I:
期待继续更新,楼主GO.GO.GO.GO

网友J(2017-07-28):
不错,学习了,让新人受益匪浅

网友K(2018-03-30):
这样确实很规范,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L(2018-07-17):
期待楼主带我们装逼

网友M:
多到论坛灌灌水,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N:
总结的不错,学习哈

网友O(2018-11-19):
感谢楼主的资源分享

网友P(2019-10-22):
谢谢分享,这个真的很实用。

网友Q:
所以市场上卖的彩色的电线是干嘛的,颜色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