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液体电阻启动柜

楼主(2015-01-20):
        高压电动机启动用的液体电阻启动柜,看到图片那箱子了么?里面就是传说中的水电阻,也就是碱加上水了,里面有两个极板,启动前极板是分开的,启动过程极板就慢慢靠拢了,然后靠拢完毕就算启动完毕了,一个真空接触器就投用短接了电动机的星点了。

网友A:
  这个强大的东东呀,水装在什么地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强大的东东呀,水装在什么地方 ?

靠电极板工作?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一个水泵补液呢?

最初启动液体最少,随着水泵补液电阻越小,最后补液完成启动完成!

看来运动部件不如补液

网友D:
启动的时候不知会不会电解溶液,是否产生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