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y01a到底是什么公司生产的?

楼主(2015-01-20):
网上根本查不到这个芯片资料。急需原厂datasheet,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楼主你好

度娘里有啊

——————————————————————

一.特色:

三.封装形态

二.简介:

● 军工品质,工作稳定

● 用于有霍尔/无霍尔无刷电机驱动 ● 正/反转控制,软切换功能 ● 转速线性调节 ● 过流保护 ● 短路保护 ● 欠压保护

●  DSP核H_PWM驱动低噪音

●

JYKJ特有技术,保证了在任何工况下电机都能正常运转

● 有霍尔与无霍尔应用自动识别功能 ●

外围电路简单,使用方便

但是就是没有芯片厂家信息,你看这手册能不能不用。

网友B:
高薪招聘 PLC触摸屏编辑兼职人员

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气、自动化、机电等相关专业 。
2、精通精通欧姆龙等品牌PLC、步进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和伺服电机;
3、熟悉PLC设备电气线路的装配调试; 具备PLC编程技能,能够独立的工作。具有3年以上项目应用经验者优先!
4、工资3000+项目奖金。

电话:13405770664   QQ:936599369  最好是无锡本地的!

无锡电炉有限责任公司 :www.wxg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