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表与DCS兼容问题

楼主(2015-01-20):
本人菜鸟,请大神们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哪个问题。

二次表测量液位,4-20mA变送给中控的DCS,当液位逐渐满量程时,二次表逐渐到20mA,此时DCS显示20mA对应值,超过20mA,DCS显示?100,当液位降低时,二次表输出是变化的,但是为什么DCS还是显示?100,把线断开再接上,就显示正常了。出故障时,用万用表直接插入DCS端子(不拆开线),也变正常了。请大神分析下到底是哪个问题?如果是不兼容问题,怎么处理,考虑到成本,不能再加隔离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大神去哪了?

楼主:
哎,有问题都不知道找谁,大家来讨论讨论,给点建议啊,好不容易发个贴,又沉了

网友A:
检查一下DCS组态,超过满量程属于异常状态,是不是溢出了没有复位,另外一个信号隔离器只有三百多元钱,加一个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DCS组态,超过满量程属于异常状态,是不是溢出...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关键是中控的工程师说,中控系统没有溢出自动保持这个功能啊,另外感谢您的回复,让我可以多点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