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M,ERROR灯常亮,输入输出无信号

楼主(2015-01-20):
各位前辈好!我公司的一个三菱FX3u-48M,ERROR灯常亮,输入输出无信号。拿去维修,说是CPU有问题。维修师傅说我们接了Y0-Y2的接口,导致烧了芯片,他说这几个是高速端口,不能随便用。我想请教各位前辈,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只是用Y1和Y2接了两个气动阀,这有影响吗?求解?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自己到底接了没有呢?

如果是T型输出,Y0,Y1是高速脉冲输出。

而且T型输出一般不能直接带电磁阀的。

电磁阀线圈功率较大,很容易烧输出点。

不过输出点应该有保护。

如果PLC在你手上,你自己把程序备份了,重新写个程序进去试试

我想CPU应该没问题。不行,你拆了看看到底烧没烧。

楼主:
拿去维修好了,正在写入程序测试中。

技术人员确实有接有Y1和Y2,不过那是普通的气动电磁阀,功率也没多大啊。这也会烧CPU吗?

网友B:
cpu没有那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