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GXDeveloperversion WIN7 64位

楼主(2015-01-20):
跪求!!那位有win764位的GXDeveloperversion软件

网友A:
1、官方的文档显示: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才支持64位的Win7,而中文版最后一个版本是V8.86,所以不是官方提供的方法不做讨论。

2、因为中文版没有Win7 64Bit的版本,所以你可以在下述网址内看到V8.103H的英语版本。

http://down.ymmfa.com/?id=345

3、如果你对中文极度敏感的话,你可以去三菱中国官网下载GX Works2 V1.521T版本,这个版本提供了对Win8.1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在Win7 64BitOS中安装,和GX Developer的区别可以参考GX Works的帮助文档。

4、目前GX Developer的最新版本为V8.116W,你可以在三菱日本官网下载到更新版本。

网友B:
你可以去三菱中国官网下载GX Works2 V1.521T版本

这个版本可以再WIN7系统安装

如果安装后无法调试,仿真,你卸载了再安装一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