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CLR如何输入信号

楼主(2015-01-20):
本人用CP1L本体驱动安川伺服,其中有个偏差计数清零,接入输出信号100.06(不知道这样接线正确否)

是在每次做完定位后清零么,输出100.06清零,请教各位大侠?对本体驱动伺服不熟悉。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提问不是很清楚。

       为了能更好的为您解答问题,烦请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谢谢。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是在每次做完定位后清零么”

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传说中的“伺服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每次做完定位后清零么”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传说中的“...

CRL在定位完成后需要清零么?还是这信号不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