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信灯BF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20):
315-2DP和ET200M做主从通信,用DP线连接后CPU的BF灯和ET200M的灯都闪烁,另外200M中的AO模块的SF灯亮,一般是什么原因?(查电源正常)

网友A:
DP通信故障吧。没通信上。

网友B:
BF不是电池故障吗?

楼主:
是DP总线故障,不是电池故障。

网友C:
DP通讯故障,可以在线一下,查看故障记录。

网友D:
大部分情况下是通信地址设置跟组态的不一样  ET200M有个可以设置地址的拨码开关,检查一下。其他就是通信的波特率之类的

楼主:
可以通信了,是因为总路线头没做对!

网友E(2015-03-03):
BF是BUS FAULT的意思  就是总线故障  先看看接线是不是对了  再看看中断电阻是不是拨上了  最后看看硬件配置波特率之类的   一般就能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