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MAN传感器还可以测量网格材料的厚度?

楼主(2015-01-20):
KAMAN传感器还可以测量网格材料的厚度?

网友A(2015-06-08):
KAMAN传感器KD2306高性能电涡流传感器是KD2300的更新产品,采用轨导DIN式结构。具备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0.1um分辨率,50kHz高响应),满足各种实际需求,还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KD2306电涡流传感器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例如:能直接非接触测量转轴的状态,对诸如转子的不平衡、不对中、轴承磨损、轴裂纹及发生摩擦等机械问题的早期判定,可提供关键的信息。

网友B:
网格材料厚度的测量是由两个砑光机滚轴的位置来控制的。Kaman单通道传感器被安装在金属片上,这个金属片在网格材料上滑过(如图所示)。传感器发出电磁场穿过非导体网格材料距金属目标的距离,从而确定网格材料的厚度。 Kaman系统提供了一个直流模拟的信号,用来直接表达网络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