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度高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金属溶液的液位?

楼主(2015-01-20):
有没有精度高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金属溶液的液位?

网友A(2015-06-08):
ZLDS/N-100是一款非接触式高精度光学位移传感器,具有100微米的量程和15纳米的分辨率。位移传感器的起始测量距离是3mm,对于被测体有较宽的适用范围,比如金属,半导体和玻璃。该传感器可以很容易与现有设计相接合,而且具有较大的基准距,高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相当于一个高分辨率的电容传感器。对于定点测量,振动测量,表面轮廓测量,ZLDS/N-100都是一款理想的测量工具。

网友B:
ZLDS11X可测量高温温激光位移传感器因其具有抗干扰性强、在强光环境下也能得到理想的测量效果等特性,特别适用于高温物体的测量。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实时编程功能。同时其先进的激光传感器技术可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它拥有的同步测厚功能,能不借助额外控制器和校准设备,只需将2个该高温传感器成对安装可构成测厚仪(能自动主从识别),实时进行厚度测量,且可用于高温测厚。
可测量500℃~2200℃高温物体,进行厚度、宽度、长度、高度、直径、轮廓的精密测量,是冶金行业必备的精密测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