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有哪些特点?是否为一款成熟的产品,有3D的效果不?

楼主(2015-01-20):
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有哪些特点?是否为一款成熟的产品,有3D的效果不?

网友A:
多点测量物体高度、宽度(间隙)、交点等,可以实现单台一维激光位移传感器无法实现的应用领域。

是一款成熟的产品

有3D效果

具体的你可以百度“基恩士 LJV系列”

网友B(2015-06-08):
激光测距传感器是利用激光对目标的距离进行准确测定的仪器。常见的激光测距传感器主要是一维传感器,只能进行单点测量,如需进行多点测量,则需要移动传感器。而ZLDS200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采用的是线激光传感器,ZLDS210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采用的是激光扫描的方式测量,可以同时进行多点测量,达到获取二维数据的目的。

测量方案:

ZLDS200系列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具有能达到Z轴0.1%高精度、每秒扫描1000个轮廓数据高响应,并且可同步等高性能特征。ZLDS210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利用三角测量法进行测量:激光以50°夹角范围在被测物表面进行来回扫描测量。

二维激光测距传感器以其高采样频率的特点获取大量测量数据,可以用于测量物体表面多点的距离值、测量多个表面的高度差以及沟槽的宽度和深度,同时还可以进行表面轮廓的测量等等。

网友C:
二维激光测距,是相对传统的点式激光测距而言的。传统的激光测距方法是由光源发出一个脉冲激光信号,然后由一个接收器读取反射信息,依靠计算脉冲激光的反射时间来计算距离。而二维传感器所发出的激光则不再是脉冲信号,而是连续的激光,而接收器所读取的结果也变成了一组连续的数值,这样就可以在不移动测距仪的情况下,连续的扫描出一个平面内(即测距仪横向移动扫描出的平面)物体的连续距离数字,返回的值就可以构筑出一个平面图。真尚有科技的ZLDS200跟ZLDS210技术已经成熟,在测量扫描轮廓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