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推荐,CAN通讯

楼主(2015-01-21):
现在准备用PLC通过can总线来和自己做的电路板通讯,用触摸屏控制,有什么PLC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腾控PLC或者可编程网关有CAN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腾控PLC或者可编程网关有CAN接口

网友C:
  这个不太了解什么什么屏 ?

网友D(2015-04-30):
步科的F1是支持CAN的

网友E(2015-11-12):
国产矩形PLC,支持CAN总线、CAN2.0A、CAN2.0B、CANopen主站从站。

国产矩形PLC,支持Modbus tcp、Modbus RTU、自由串口通讯,还支持CANopen协议的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设备连接。

矩形PLC做CANopen主站,连上海精浦的CANopen编码器、台达A2伺服做从站,都有实际应用过,速度很快。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矩形科技 阙工,电话:130 4987 8565,QQ:180 329 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