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接到哪里

楼主(2015-01-21):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

  电控箱进线采用三相五线制,可是用的插头是四孔的,地线怎么接呢??

网友A:
   晕,三相五线不就是有一根线是地线吗 ? 然后你的插座是现场使用,一般三相线然后有一个孔大的就是地线呀

网友B:
单独接地线,要保证强度

网友C:
采用三相五线制?不多见的方式。

网友D:
你先确认一下插头的第四个孔是应该接零线还是地线

网友E:
你家供电如果是TN-C,电控箱是TN-S,给电控箱供电就是局部TN-S,也叫TN-C-S。

电控箱的PE和N连接,然后连接到电源的PEN。

网友F:
不好意思啊,4孔插座就是3相一地,你需要购买5芯圆插座才行

网友F:
3相5线制有那种专门的插座,圆的

网友G:
有专门的插座

网友H:
两种方法:接线如同5楼原理图。

1、将电控箱外部接线改造TN-C改为TN-C-S。插座改为五芯插座有购买的。

2、电控箱内改造如有导轨位置或空位置安装一个通体是黄铜的零、地拼接模块有购买的,将电控箱内五线制PE线和N线连接到拼接模块,然后引出至四线插座变为T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