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RTU通信的疑问

楼主(2015-01-21):
各位目前对MODBUS协议了解了一下,但是还是有很多疑问:
1.我学习的是西门子200PLC采用modbus协议的情况,对其modbus采用时候,分别作为主站和从站来读写数据也清楚了,但是想问一下modbus协议中像保持寄存器是4开头,这个4开头本身是modbus自己定义的吗?所有modbus设备的在读取其保存寄存去的数据都是4开头的区域?

2.modbus rtu和modbus asc2 的异同?

3.采用modbus协议来通信的时候,在发送或者接收数据的时候,modbus肯定有自己的一段报文结构,使用plc200plc通过自由口,不采用modbus协议,自己来做发送或则接收报文应该怎么做?

网友A:
1,库是这么用的,标准的是这么定义的

2,从和主的区别

3,自由口,也要遵循MODBUS协议,发送:

地址,功能码,高低字节,数量,CRC校验,接收即可

自己一般只能做主站,做从站太复杂,没见过PLC自己用自由协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