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安装热电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安装热电偶首先要考虑到测量范围、测量准确度以及温场是怒样分布的,含有什么气体.然后根据这些情况窃定选用什么型号、什么分度号的热电偶和什么材料的保护套管.安装热电偶时还必须注意:

1.热电偶工作端的温度应尽可能代表被加热物的温度,或使热电偶工作端处于有代表性的均匀温场处。

2.热电偶不能安装在温场的死角区域.

3.盐炉安装热电偶时,必须远离加热电极,同时也要考虑到工人操作方便.

4.热电偶安装要安全可靠,还要考虑到热电偶更换和维修时的方便.

5.装热电偶的孔和热电偶管之间的空隙,一定要用绝缘物密封,以减小热电偶工作端的热交换,否则测出的湿度偏低。

6.显示仪表如果是磁电式仪表,其附加外阻应按规定阻值调鼓,并要接牢.

7.热电偶插入温场的深度要适当,一般不应小于 200mm.同时插入深度还应固定,否则会使热电偶的热电阻变化很大,影响示值的准确.特别是使用小直径热电偶成要求测量准确度高时,更应该固定热电偶插入温场的深度.

8。铂铑—铂热电偶和双铂铑热电偶,不能在还原气体中测温.所谓还原气体是指被测温场的气体中有一氧化碳、酒精、煤油和汽油等气体.

9.热电偶、补偿导线和测量仪表三者的极性都不能按错,要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

10.铺设补偿导线或铺设一般导线作为热电偶和仪表的引线时,如遇有电力线,两者应交叉走线,避免平行.

11.井式炉安装热电偶要尽量装在腰部,因为井式炉底部温度偏低,上部温度不均勾.如果是深井式炉,应安装二支或三支热电偶.

12.测铁水、钢水的温度时,可用埋入式热电偶,外套管可用石墨成氧化锆等材料制成,但内套管要装两层,以保护热电偶.这是因为测铁水、钢水的温度,一般用的是铂铑- 铂或双铂铑等贵金属热电偶.

13.在小直径管道中安装热电偶时,热电偶工作端一放迎着热流方向,如图3-13(a)、(b)所示,在大直径管道中安装热电偶时,热电偶应垂直管壁.

14.箱式电炉安装热电偶时,最好安装在炉顶面左右中心线的后腰部位,这种装法使热电祸不致受热弯曲.热电偶也可安装在电炉的两侧面或后侧面,如果热电偶插入的深度大,可砌砖台或装铁三角架支承热电调,以防止热电偶受热变形弯曲。

网友A:
就知道正负极不能接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