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插头规范标准

楼主(2015-01-21):
  1. 合理选择型号(尽量选择体积小的型号)

2. 插头连接位置合理:单机设备电线接插头必须走设备内部或则走线槽,线体设备考虑到维修因素,可以根剧实际情况指定合理位置,尽量选择较隐蔽处。

3. 可靠耐用、记号清晰、方向面向用户、插头制作规范

网友A:
   进口设备都会这么做的,国产设备就不说了

网友B:
规范的条款也太少了点吧   不过这种图文并茂的规范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