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转换开关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1-21):
万能转换开关是一种多档式、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万能转换开关主要用于各种控制线路的转换、电压表、电流表的换相测量控制、配电装置线路的转换和遥控等。万能转换开关还可以用于直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换向。

  常用产品有LW5和LW6系列。LW5系列可控制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LW6系列只能控制2.2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用于可逆运行控制时,只有在电动机停车后才允许反向起动。LW5系列万能转换开关按手柄的操作方式可分为自复式和自定位式两种。所谓自复式是指用手拨动手柄于某一档位时,手松开后,手柄自动返回原位;定位式则是指手柄被置于某档位时,不能自动返回原位而停在该档位。

      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操作位置是以角度表示的。不同型号的万能转换开关的手柄有不同万能转换开关的触点,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如图2所示。但由于其触点的分合状态与操作手柄的位置有关,所以,除在电路图中画出触点图形符号外,还应画出操作手柄与触点分合状态的关系。图中当万能转换开关打向左45°时,触点1-2、3-4、5-6闭合,触点7-8打开;打向0°时,只有触点5-6闭合,右45°时,触点7-8闭合,其余打开。

网友A:
  • 小的 电机正反转一般都是使用这个开关的,但我不会接线,一般头画好接线点我再接线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的 电机正反转一般都是使用这个开关的,但我不会接线,...

网友C:
万能转换开关使用的地方挺多的

网友D:
怎么没有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看到图片

图片贴不上来

网友E:
有用的资料,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