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配电箱求助电工师傅

楼主(2015-01-21):
我这配电箱总电流6A左右,配一个10A空开,问题1还需漏电保护器吗?问题2:我在箱子表皮焊一个螺丝接地线,这样接地合理吗?

  求有经验的师傅指教我学习下

网友A:
不是给手持用电设备供电,用漏保干嘛!任何配电箱,出厂就在箱体上焊了接线用的螺丝,是无需要求的基本做法。别配那么小的断路器。

网友B:
端子排上歪了,别的都还好

这是啥设备上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手持用电设备供电,用漏保干嘛!任何配电箱,出厂就...

网友D:
这箱子怎么那么乱?布局再好好调整一下。

网友E:
乱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手持用电设备供电,用漏保干嘛!任何配电箱,出厂就...

我这箱子出厂时没有啊,自己弄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G:
搞得太垃圾了,一塌糊涂,要是给客户做成这样还不被骂惨

网友H:
6A正常电流  10A的断路器稍小  选个再稍微大点的就行,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自己焊个螺丝接地线 可以 (如果你真有地线的话);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既然接了地线 可以不用装漏电保护器。

不过我看你的接线似乎根本没有地线 呵呵

网友I:
没问题,就是元器件放的太乱了

网友J(2015-02-22):
箱子的进出线尽量在下或侧面,强弱电勿平行,可交叉。

网友K:
惨不忍睹

网友L(2015-08-01):
呵呵,,,,,,,,,,,,,,,多咕噜咕噜,别打击人家

网友M(2018-03-15):
这活的加强啊,一定要立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