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有时候会出现误差

楼主(2015-01-21):
公司新买的一台机床,三菱fx-3u控制两个三菱伺服,一台15kw变频器驱动主轴,刚开始用的两天挺好,这两天加工有时候出现很大尺寸误差,有时候又没有,这是机械的原因还是电气的原因

网友A:
电压波动

网友B:
先考虑机械润滑,再考虑参数问题。参数是一个误差范围次要的只是是否出现误差报警号,应该是高速移动时变切削移动时刹不住车只往前冲,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必定是润滑原因。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是有定长功能的机械,伺服电机拖动物料定长,主轴是压切动作。出现尺寸不准,一般有几种可能,一是拖料打滑,二是拖料与主轴不同步或同步配合超前或滞后,三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