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到期密码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21):
设备做出来最后10%的尾款都是调试完成才支付的,所以造成客户经常拖欠付款的情况,能不能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到期的密码,比如2个月以后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使用,不然客户就会经常拖欠着

网友A:
我们用的组态王命令语言实现的,触摸屏应该也能。

网友B:
可以到威纶通官网上下载一个定时锁屏案例。

网友C:
说实话,不建议,这么做,那么以后还想做客户的生意怎么办?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屏,设置时间时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客户修改系统时间,要不然,把时间修改成去年就无效了,你可以选择,时间>交货日期

网友D(2015-03-17):
最新的iE系列上面自带有这功能,不过据说有点小问题,不知道最近的版本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