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SPI故障

楼主(2015-01-21):
公司的英威腾、柯达变频器经常出现SPI故障,产品类型包括GD100、200系列,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可能一出现问题就更换变频柜是吧/

网友A:
SPI:输入侧缺相

要么是输入侧L1、L2、L3真的是缺相;

要么是电源波动大

根源是贵司的电源,和变频器没有关系的哦

单对英威腾来说:可以把此功能关闭

P11.00:缺相保护,出厂值是11,你可以更改设定为0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