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PLC控制伺服的示教程序的吗?

楼主(2015-01-21):
想用PLC和伺服电机实现位置示教功能,有谁做过该方面的程序吗?请提供例程或者变成思路。

网友A:
看用什么PLC,不同PLC不同伺服使用可以加qq群讨论:166274516。

网友B:
伺服的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做都比较简单

网友C(2015-04-19):
  有的,可以到淘宝上搜索一下,或者百度上搜索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j1disth82c9&id=43163059515

 资料:http://pan.baidu.com/s/1qWHneag

视频:http://i.youku.com/u/UMTU0NzM5OTA5Mg==

网友D(2015-05-2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E(2016-03-14):
您做了吗???恩????

网友F:
多学习!看看资料,下载案例看看

网友G: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16-12-15):
把当前位置寄存器DMOV到一个寄存器里,下次再运行到这个寄存器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I(2017-07-30):
上面是我设备里一段控制伺服的程序,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J(2017-09-05):
到底要几个字才能攒积分???

网友K(2017-11-24):
学习一下,希望能看到教程

网友L(2018-08-29):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很...

您好,很好的资料我却来晚了,,链接不存在了,,,您可以分享给我一份吗?PLC示教系统伺服定位控制85791504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