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调试中的问题!请版主帮助一下

楼主(2015-01-21):
安川 电机调试的时候,

空载:手动控制面板调试,一切正常,

空载:上位机软件调试(也就是说接上控制信号端子后),上使能后,电机响声尖锐,特别大,运行时响声也是这样的。请问是什么原因,一般如何调整。

整个调试过程中电机不报错,可以正常运行,就是声音太大了,不正常。

网友A:
安川变频器吗?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加上负载后再调试,直到电机没有声音。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变频器吗?

不是,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负载过大了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驱动器声音大可能是因为风扇,这个是没办法的。

       如果是电机有异响,请使用sigmawin+软件做自动调整后再使用。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