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只取编码器反馈脉冲A相或B相中的一相可以吗

楼主(2015-01-21):
伺服驱动器只取编码器反馈脉冲A相或B相中的一相可以吗

网友A:
编码器反馈的A或B信号是两个方向的信号,如正方向发出A相脉冲,那么负方向就是B脉冲,所以如果需要正反转的话,就必须两组都要,这么说不知道明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反馈的A或B信号是两个方向的信号,如正方向发出A...

依然自己是“一定不会”,何必要误导别人呢。无论是向那个方向转动,A、B信号都会发出。区别方向不是靠区别A、B哪个有信号,而是靠鉴别A、B变化的相位关系。象您所说是那种编码器,我不敢保证没有,但也就是万一,甚至万中无一。

只接一相计数,这种方式多见于转速的显示,用于位置计算有一定风险。因为无法区别编码器是向一个方向转的,还是来回转的。比如编码器由于某种原因(比如机械震动)在一个位置晃动一下,正转5度,反转5度,在晃动结束后,还停在原来的角度位置上,但是只接一相计数,会认为编码器转偏了10度。这样多晃几次,位置差距就不知道有多大了。

在一些应用条件下(比如,如果您有其它方式保证转动方向是单一的,甚至可以保证不会出现在同一位置附近来回轻微晃动的情况(这点在理论上很难保证,但是在实践中如果编码器线数不是太高,经常可以作到影响不大),可以只接一相计数。

对于伺服驱动器而言,编码器信号显然不只是对速度的的采集(即使在速度模式下),只接一相就不太现实了。

网友C:
AB脉冲包含频率和方向,缺一不可,它们倒是可以通过正交解码器解析出方向和脉冲。

网友D: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旋转编码器有脉冲加方向功能是否就是使用一项,另外一项用高低电平表示正反转?伺服有这种功能吗?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旋转编码器有脉冲加方向功能是否就是使用一项,另外一项用...

伺服驱动器可以支持接入不同形式的脉冲输入,如:脉冲加方向,正转脉冲/反转脉冲,90度位相差2信号形式。你说的这种编码器功能,可以用脉冲加方向,用A相指令脉冲表示旋转量,用B相脉冲表示旋转方向。如下图所示:

下面这张图为CW/CCW形式脉冲接入

下图为90度位相差2脉冲信号接入形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旋转编码器有脉冲加方向功能是否就是使用一项,另外一项用...

一顆編碼器能多少錢 值得為你的突發異想 將多年穩定的技術去做改變嗎?

网友H:
AB相还牵扯到倍频的问题,有的编码器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相,另外一个信号只用来方向,大多数都是ABZ ,因为处理编码器信号的模块,大多都是按ABZ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