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15-01-21):
论坛怎么回事,点后台内的军团或其它栏都会出现“你已经是登陆状态,请退出后再访问本页面”字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退出重新进入   还是不行的话    清理缓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退出重新进入   还是不行的话    清理缓存就好了

这种情况我也有碰到过。

楼主:
谢谢余老师,按照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退出重新进入   还是不行的话    清理缓存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余老师,按照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真是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