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开关怎么接最安全

楼主(2015-01-22):
  墙壁开关插座怎么接线,最具有安全性的呢?下面总结以下方法:

  一、墙壁开关插座安装不当,将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一个桩上接了两根导线。

  第二种:零、相线接错了。

  第三种:开安安装在可燃物体上,线芯露于外面或水汽渗入,将其造成短路的现象。

  第四种:工作电压和电流与插座功率不符,长期过载。

  二、墙壁开关插座安装方法

  1.开关应离地13.到150CM,距离门框边15到20CM,门后一般不能安装开关插座,有护墙板的墙壁开关位置一身孕至少距板顶端0.2M以上,明装开关插座时离地面应高于1.3M,安装插座时不低于0.3M。当然最好也不要安装于床头与桌面上,所以的开关方向保持一致性。

  2.在浴室、阳台内安装修墙壁开关插座应装上防溅型插座,或配备防水盒,其龙头、灶台、浴缸上方与煤气表周围20CM都不能安装其开关插座。

  3.在家庭之中电器内严谨用两孔插座。在浴室之中浴霸开关功率较大,所以则需要多留位置; 通常需要插拔电器可用带开关插座。

  4.计算负荷率时,无固定负荷的插座一般以1000瓦算,普通插座通常使用2.5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5.三孔插座上接地线,右边接相线、左边接零线,两眼插座也应该是一样。

  6.要牢固安装墙壁开关插座,其接头需拧紧。

  7.在确认安装时所有的导线充分与开关、插座 后座接线桩头接触。

  8.在安装墙壁开关插座时,开关多有方向相反的手开闭,右物多于左手,通常情况下在进门的左侧,进门开关要用荧光型最佳。

  温馨提示:在安装墙壁开关插座前,得先保护好开关插座的面板,避免损坏与污染。

  三、墙壁开关插座怎么接线

  我们都知道家庭用电通常情况下要有火线、零线与接地线三根线才安全,其中接地线一般用黄绿双色线,开关插座接线时,我们得先用试电笔找出火与零线,经此用颜色作为好标记。

  a.墙壁开关如是用来控制插座电源的通断的话,其接线方法为:先将为线接入开关的L接线端子,(即火线进线口),再将开关的L1接线端子(即火线出线口)与两孔插座的L接线端子(即火线接线口)相联接,然后再将零线接入插座的N接线端子(零线接线口),就可以了。

  b.如里插座不用开关控制,其开关只将控制灯具,那么其接线方法为:把把火线接入开关的L接线端子,将开关的L1接线端子与灯头的一个接线端子相联接,把零线接入灯头的另一个接线端子,开关与灯形成一个回路。再将火线接入两孔插座的L接线端子,将零线接入插座的N接线端子,两孔插座成为另一个回路。

  结语

  墙壁开关接线其实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并不是很难,只要我们能仔细观察,那么对于墙壁开关插座怎么接线的问题,已不是什么难事,以上所收集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

网友A:
计算负荷率时,无固定负荷的插座一般以1000瓦算,普通插座通常使用2.5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网友B:
学习了    基础知识巩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