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 DA98A的伺服电机转动问题

楼主(2015-01-22):
论坛内的大神:本人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广数GSK DA98A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只能在低脉冲的时候转动,转速为10转,只要我把PLC频率提高,伺服电机就没反映了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解答下这个问题,编码器2500  4倍频  齿轮比是2 我计算出来的  脉冲频率是83333  伺服电机在此脉冲不动。只有在脉冲100左右才会转起来 正反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解答下这个问题,编码器2500  4倍频 ...

我这里如果把齿轮比调至100:1  速度可以转1000转。。。  如果是1:1 则是10转。,但是跟我实际计算的不一致

网友A:
可能是单端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