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脉冲串联控制问题

楼主(2015-01-22):
隧道入口2组对射开关(A、B),先碰A再碰B为进入隧道,并对进入人员进行计数;先碰B再碰A为离开隧道,并对离开人员计数,那位能帮帮,谢谢!

网友A:
这个谈不上脉冲   最多是一个上升沿信号   如果是采用PLC,二则之间可以采用RS  SR指令

网友B:
基本上你的程序你都用文字描述了。

A等于1然后B上升缘。进入

B等于1然后A上升缘。离开。

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是的,就这么简单,楼上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