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22):
三菱PLC中每分钟采集一个数据 如何将本次采集数据与上次数据比较并输出

网友A:
这样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就可以了~~~~~~

多谢多谢

网友B:
要把上次采集到的数据先移动走,把上上次的移动走,再进行比较。可以加qq群:166274516,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