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控制2台松下伺服拧紧机问题

楼主(2015-01-22):
请问各位大神前辈 用欧姆龙CP1H-XA40DT-D 控制2台伺服X,Y轴运动 是否可以实现从A点-B-c-d-E的运动轨迹,请问用什么办法 计算出X,Y坐标值 然后给2台电机发送一定脉冲量控制还是?求赐教

楼主:
求大神给予建议   头一次接这样项目

网友A:
计算5个点的坐标

楼主:
只要计算出个点的坐标 让X Y轴两伺服电机直线走就行了吗?

引用 网友A:
计算5个点的坐标

网友B(2017-01-22):
引用 楼主:
求大神给予建议   头一次接这样项目

我有成套的解决方案,请联系qq:373449874

网友C:
求出X,Y的坐标,两轴分别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