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精度,是不是伺服电机最大精度?

楼主(2015-01-22):
求教要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是17位的电子齿轮比1:1也就是说伺服电机是131072个脉冲转一圈,那么要是电子齿轮比设置为1:2伺服电机还能262148个脉冲转一圈?编码器不是只能分辨131072这精度嘛?

网友A:
最小步进角,编码器精度两者间最差精度的为系统的实际最大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步进角,编码器精度两者间最差精度的为系统的实际最大精度。

 麻烦详细说说,谢谢好人

网友B:
1楼的意思就是说伺服电机最大精度取最小步进角和编码器精度两者间最差精度

网友C:
编码器位数是分辨率,和精度不是一回事,编码器的精度码盘相关,是另一个指标,至于电机的精度那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位数是分辨率,和精度不是一回事,编码器的精度码盘...

 请问大侠17bit是指的 精度 还是 分辨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位数是分辨率,和精度不是一回事,编码器的精度码盘...

网友C:
是分辨率,比如17bit的多摩川和海德汉的精度就不一样,可以去差手册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编码器位数是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分辨率,比如17bit的多摩川和海德汉的精度就不一样...

 请问大侠,要是17bit的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是1/2 而 plc发一个脉冲电机转多少角度?

网友E(2015-05-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是分辨率,比如17bit的多...

半圈18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爱阳...

10000个脉冲是180°

网友F: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G(2015-07-02):
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H:
个人认为,对于编码器而言,叫17位的分辨率也好,叫17位的精度也好。是指同一个意思,即是,电机轴旋转一圈,编码器会反馈给伺服驱动器131072个脉冲。

所以,如果伺服驱动器中电子齿轮设成1:2之后,再发送131072个脉冲给伺服,伺服给到电机是131072/2的脉冲的转动,也就是电机会转动半圈。

未做实验验证,若有错误,各位轻拍···

网友I: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伺服电机的精度极限,如果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那么伺服电机的定位误差一定超过1/131072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