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ARW41F8P30GE引线信号

楼主(2015-01-22):
谁知道松下电机ARW41F8P30GE的功能啊,它的电压为DC311V,电机功率为30W。它有5根引出线,分别都是什么信号啊?

这款电机是用在飞利浦A4076净化器上的,有谁知道的话请告知。或者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资料。谢谢。

楼主:
5根线分别为红色、黑色、白色、蓝色和黄色。我现在确定红色连接的是310V电压,黑线接地,白线接15V电压。那剩余的蓝线和黄线分别是什么信号呢?还请大神指教。

楼主:
它的原理图应该是这样的,请问下蓝线和黄线代表什么信息。

网友A:
蓝色FG,反馈信号,方波,用来反馈转速。

黄色VSP,调速信号,模拟量,用来控制转速

网友B:
楼上是专家发,这个我是不知道的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