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的清洗办法

楼主(2015-01-22):
       电机的运转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的有序进行,但是对于电机的保养和维护也是必须要关注的,那么为更好对电动机进行保养,电工之家建议在机械电动机设备使用1800小时后应进行清洗和加油。这里我们针对轴承的清洗方法作如下讲解,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热油清洗法

  由于使用时间长,软干油或防锈膏硬化的轴承,应浸在100—200℃的热机油中,用钳子夹住轴承,用毛刷刷干净轴承上的油污。软干油或防锈膏被加热到

100—200℃就熔化,很容易从轴承的缝隙中冲刷出去。有时只要将轴承在油内多次摇晃。油污也会从缝隙中流走。在清洗旧电动机或进口电动机的向心球面轴承时,就应把滚珠、珠架、内环从外环中横向转出后再浸入热油中,短圆柱滚子轴承清洗时也应将滚子、珠架、内环和外环脱开。当然,在热油清洗时,油的温度不应超过20℃。

  二、一般清洗法

  把轴承放在煤油中浸泡5—10分钟,一手捏住内环,另一只手转动外环,轴承上的干油或防锈膏就会掉下来。然后将电机轴承放进较清洁的煤油中,用细软的毛刷刷洗,把滚珠和缝隙内的油污洗净,再放到汽油里清洗1次,取出后放在干净的纸上。向心球面球轴承和短圆柱滚子轴承清洗时应将滚珠、珠架、内环与外环脱开清洗。

  总之,在对轴承进行清洗维护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锋利的工具刮电动机轴承上结硬的油垢或锈蚀,以免损坏轴承滚动体和槽环部位的光洁度,而对于洗净的轴承要用干净布擦干。轴承是电机中不可缺少的转动部分,因此,提醒大家对于轴承的维护和保养须认真对待。

网友A:
机械电动机设备使用1800小时后应进行清洗和加油。这样一个公司保养任务太大了。

网友B(2015-08-08):
1800小时如果是24小时运转的话就是75天。不到一个季度拆一次机进行清洗,任务量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