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CIF11 如何设置接受RS485通讯数据?

楼主(2015-01-22):
各位大神,现在碰到OMRON CPIE-CIF11要接受RS485数据,如何才能设计接受啊,急!

网友A:
如果采用无协议方式,RS232,9600,8,1,N

CIF设置:1,4 OFF,其它ON

指令使用TXD,RXD

网友B(2017-04-02):
值得补充:波特率为9600,必须再监控状态下。仅供参考

网友C(2017-05-03):
看看对方的格式啊,是RTU的简单一些。

网友D(2017-09-03):
学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哦!!

网友E:
RTU的简单一些。

网友F(2018-12-07):
不错很有用的多多学习